联想v460加电掉电又会自动重启

楼主(2014-05-26):
联想v460加电掉电又会自动重启,加焊了显卡未果,后来买了显卡换上好了,显卡型号你n11m-ge1-s-b1

网友A:
手提的显卡都不怎么耐用。。 其它的还好点

网友:
呵呵 要是我就要修供电了   学习了

网友:
楼主是怎么判断显卡的问题的????  虽说是换了显卡好了 不过是怎么判断的呢! 有什么依据?

网友:
楼主是怎么判断显卡的问题的?

网友:
长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提的显卡都不怎么耐用。。 其它的还好点

将来推出脚提的质量可能要好些!(开个玩笑,别介意)
言归正传,只要还是芯片质量不稳定和机器设计时偷工减料导致散热不良(这个问题厂家都已经心照不宣了)

网友:
说白了还是显卡原因,加焊为未说明焊挂了。掉电有可能是散热或者显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