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19寸显示器 亮一下就黑屏

楼主(2014-05-26):
显示器亮一下就黑屏 关了在开还是亮一下就黑屏 绿灯常亮  请问大神们  这种情况怎么维修

网友:
一般不是高压就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换个高压板 看看背光亮不

网友A:
换个新的高压板 恢复正常  如果不换新的 怎么查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新的高压板 恢复正常  如果不换新的 怎么查修

你拍个照片  我圈一下地方  你检修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拍个照片  我圈一下地方  你检修下

坦白说 我是自学 没有师傅教 所以有很多维修知识都不懂 九叔能够详细的教我下 真的感激不尽 诚邀九叔当小弟的师傅

网友:
测测灯管 换换高压板

网友B:
检测一下管子和 电容的容量,先从简单的开始,细节铸就成或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测一下管子和 电容的容量,先从简单的开始,细节铸就成或败

九叔 你能加我QQ吗 2470173961 我还有很多问题请教 还请不胜赐教

网友:
主要就是高压电路和灯管

网友:
诚心求一个师傅 小弟QQ2470173961

网友:
灯管基本上是  坏一根都不行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新的高压板 恢复正常  如果不换新的 怎么查修

手里有没有拆出来得好灯管!外接到原高压板上开机看看有没有亮一半或不亮的灯!有的话有可能是对应的高压包坏!不确定的话你把那两个高压包或换个位置再试试!
要是外接的灯普遍都暗,先换电容试试!包括高压包附近的那两个小电容!
干吧!

网友:
灯管高压条都有可能

网友:
如果换高压板好了 的话,那么就有可能是高压包,还有 高压包旁边的小电容,板子反面的管子也容易坏

网友:
学习一下来。这个也不太会

网友:
LG 有款显示器  通病是坏掉下灯管   换掉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灯管或者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都很好解决,几本判定灯管不亮引起的,要么高压,要么灯管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背光啊 高压 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