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23风扇不转

楼主(2014-05-26):
接到一台三星R23笔记本,风扇不转,刚开始以为风扇坏了,换了新风扇也不转,测量了一下,风扇接头(J2)电路和接地都有5V,这种情况怎么办,我感觉好像不能飞地线吧。。。

谢谢各位大神的帮忙,不过问题已经解决,是风扇旁边一个二极管(D1)坏了,去掉不用了。。。

网友A:
地线也有5V??? 楼主是不是测错了啊!

网友B:
直接接个5付就行过了。。

网友:
这机也可以改常转的,直接把黑色那根线接地就好了,这种跟SONY差不多,只有两根线,不是调节正极电压,而是调节负极!

网友C:
地线接错了,上次遇到过一台索尼,搞了很久才接得对线

网友D:
找个+3V飞一下不就好了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的帮忙,不过问题已经解决,是风扇旁边一个二极管(D1)坏了,去掉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线也有5V??? 楼主是不是测错了啊!

嗯,没量错,地线确实是有5v,这种情况我以前也没注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接个5付就行过了。。

呵呵,不是没有5V,是地线也有5V,想飞地线来,又怕不行,没敢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个+3V飞一下不就好了

是地线也有5V,想飞地线来,又怕不行,没敢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地线接错了,上次遇到过一台索尼,搞了很久才接得对线

地线没接错,换了个风扇也不行。。。

网友E:
地那根,重新接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地那根,重新接地呀

想飞根地线来,但是怕风扇报错,所以就没飞。。。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地那根,重新接地呀

这里的黑线不是接地的,跟普通三根线的风扇不一样,当然可以为人接地,这样就相当于5V常转了

网友:
三星r25黑线飞地能用,r23应给也可以吧,机器都差不多

网友:
地线有5v肯定不对晒,直接飞个5v过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