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显示ASUA就死机

楼主(2014-05-26):
一台华硕笔记本开机显示ASUA就死机,没办法进入BOIS设置界面,经检测发现装上原来的硬盘就出现这种情况,换上一块其他的硬盘就可以进入BOIS不会死机。白原来的笔记本装上移动硬盘盒发现硬盘读取都和正常,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去掉声卡网卡试试,先去声卡,再拆网卡,不行的话应该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硬盘坏了不兼容了

网友:
我遇到过的是声卡坏了

网友:
谢谢各位高见,我尝试一下

网友:
我把硬盘装上移动硬盘盒读取都很正常

网友:
你再找个硬盘装上去试试啊,双向测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