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U在资源管理器中无法打开求助@老罗

楼主(2014-05-26):
如图所示,
在DG中数据都是可以正常读取的。问题是Windows下无法读取。
至于怎么导致的。。。我在本本上复制个东西。。。貌似是USB接口被碰到了一下,然后分区不见了。
用DG4.3恢复分区后,DG是可以正常识别了。。。但是Win下。。。就如上图所示了。
怎么搞啊!!!

网友A:
这个可能要重新量产了,提取数据重新量产,或者用winhex看一下是否文件系统有问题。也有可能是硬件问题,主控芯片,或是晶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要重新量产了,提取数据重新量产,或者用winhex看一下是否文件系统有问题。也有可能是硬件问题,主 ...

发现是这个问题后。。。CHKDSK好了。。。晕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要重新量产了,提取数据重新量产,或者用winhex看一下是否文件系统有问题。也有可能是硬件问题,主 ...

C:\Users\Administrator>chkdsk e: /f
文件系统的类型是 NTFS。
卷标是 903。

阶段 1: 检查基本文件系统结构...

  已处理 1792 个文件记录。

文件验证完成。

  已处理 0 个大型文件记录。

  已处理 0 个错误的文件记录。

阶段 2: 检查文件名链接...
正在更正文件 9 索引 $SII 的错误。
CHKDSK 在文件 9 的索引 $SII 的卷位图中发现标记为已分配的可用空间。
正在对文件 9 中的索引 $SII 进行排序。
正在更正文件 29 索引 $I30 的错误。
CHKDSK 在文件 29 的索引 $I30 的卷位图中发现标记为已分配的可用空间。
正在对文件 29 中的索引 $I30 进行排序。
正在更正文件 40 索引 $I30 的错误。
CHKDSK 在文件 40 的索引 $I30 的卷位图中发现标记为已分配的可用空间。
正在对文件 40 中的索引 $I30 进行排序。
正在更正文件 67 索引 $I30 的错误。
CHKDSK 在文件 67 的索引 $I30 的卷位图中发现标记为已分配的可用空间。
正在对文件 67 中的索引 $I30 进行排序。

正在更正文件 1116 索引 $I30 的错误。
CHKDSK 在文件 1116 的索引 $I30 的卷位图中发现标记为已分配的可用空间。
正在对文件 1116 中的索引 $I30 进行排序。

  已处理 2142 个索引项。
索引验证完成。
CHKDSK 正在扫描未编制索引的文件以便重新连接到其原始目录。
正在将孤立文件 $Tops (21)恢复到目录文件 29。
正在将孤立文件 BCD (41)恢复到目录文件 40。
正在将孤立文件 bcd.LOG (42)恢复到目录文件 40。
正在将孤立文件 bcd.LOG1 (44)恢复到目录文件 40。
正在将孤立文件 BCD~1.LOG (44)恢复到目录文件 40。
正在将孤立文件 bcd.LOG2 (45)恢复到目录文件 40。
正在将孤立文件 BCD~2.LOG (45)恢复到目录文件 40。
正在将孤立文件 BOOT.SDI (46)恢复到目录文件 40。
正在将孤立文件 BOOTMGR (47)恢复到目录文件 40。
正在将孤立文件 soft3-61.wim (68)恢复到目录文件 67。
正在跳过有关恢复孤立项的进一步消息。

  已扫描到 30 个未索引文件。

  已恢复 0 个未索引文件。

阶段 3: 检查安全描述符...
正在将带有 Id 256 的一个索引数据项插入文件 9 的索引 $SII。
正在将带有 Id 257 的一个索引数据项插入文件 9 的索引 $SII。
正在将带有 Id 258 的一个索引数据项插入文件 9 的索引 $SII。
正在将带有 Id 260 的一个索引数据项插入文件 9 的索引 $SII。
正在将带有 Id 262 的一个索引数据项插入文件 9 的索引 $SII。
正在将带有 Id 263 的一个索引数据项插入文件 9 的索引 $SII。
正在将带有 Id 265 的一个索引数据项插入文件 9 的索引 $SII。
正在将带有 Id 267 的一个索引数据项插入文件 9 的索引 $SII。
正在将带有 Id 275 的一个索引数据项插入文件 9 的索引 $SII。
正在将带有 Id 282 的一个索引数据项插入文件 9 的索引 $SII。
正在将带有 Id 286 的一个索引数据项插入文件 9 的索引 $SII。
正在将带有 Id 290 的一个索引数据项插入文件 9 的索引 $SII。
正在将带有 Id 291 的一个索引数据项插入文件 9 的索引 $SII。
正在将带有 Id 292 的一个索引数据项插入文件 9 的索引 $SII。
正在将带有 Id 293 的一个索引数据项插入文件 9 的索引 $SII。
正在将带有 Id 297 的一个索引数据项插入文件 9 的索引 $SII。
正在将带有 Id 301 的一个索引数据项插入文件 9 的索引 $SII。
正在将带有 Id 302 的一个索引数据项插入文件 9 的索引 $SII。
正在将带有 Id 304 的一个索引数据项插入文件 9 的索引 $SII。
正在将带有 Id 305 的一个索引数据项插入文件 9 的索引 $SII。
正在将带有 Id 306 的一个索引数据项插入文件 9 的索引 $SII。
正在将带有 Id 307 的一个索引数据项插入文件 9 的索引 $SII。
正在将带有 Id 310 的一个索引数据项插入文件 9 的索引 $SII。
正在将带有 Id 311 的一个索引数据项插入文件 9 的索引 $SII。
正在将带有 Id 313 的一个索引数据项插入文件 9 的索引 $SII。
正在将带有 Id 314 的一个索引数据项插入文件 9 的索引 $SII。
正修复安全文件的记录段。
安全描述符验证完成。

  已处理 176 个数据文件。
CHKDSK 正在验证 Usn 日志...
Usn 日志验证完成。
正在更正主文件表(MFT)镜像的错误。
正在更正卷位图的错误。

Windows 已更正文件系统。
无需采取进一步操作。

总共有   65043455 KB 磁盘空间。
1286 个文件中有   47994392 KB。
177 个索引        556 KB。
坏扇区          0 KB。
系统正在使用      69731 KB。
日志文件占用了      65536 KB。
磁盘上   16978776 KB 可用。

每个分配单元中有       4096 字节。
磁盘上共有   16260863 个分配单元。
磁盘上有    4244694 个可用的分配单元。
孤立出来的文件在哪?

网友C:
都已经恢复出来了,不用折腾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已经恢复出来了,不用折腾了吧。

这不是学习一下吗。问题是FAT32CHKDSK一下了,都会在该盘下,生成一个文件夹。可是。。。NTFS没见着啊~~~

网友(点评):
文件及文件夹都是隐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发现是这个问题后。。。CHKDSK好了。。。晕死。。。

是MFT记录项出问题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现是这个问题后。。。CHKDSK好了。。。晕死。。。

用winhex把MFT文件记录填回去就可以了,我看到那个图像是主控出现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MFT记录项出问题了呀。

我也觉得很纳闷。。。
这种情况系统应该提示的。。。可问题就在。。。它居然不提示。。。
看见WinHex后才发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很纳闷。。。
这种情况系统应该提示的。。。可问题就在。。。它居然不提示。。。
看见WinHex后 ...

U盘最好不要用NTFS文件系统,因为NTFS文件系统读磁盘非常频繁,对闪存芯片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盘最好不要用NTFS文件系统,因为NTFS文件系统读磁盘非常频繁,对闪存芯片不好。

64G啊,fat32  就浪费了...要是Windows支持ext4  我想我会用ext4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64G啊,fat32  就浪费了...要是Windows支持ext4  我想我会用ext4的~~~

难道你忘了exfat了吗,这个才适合你的U盘。

网友:
因为在工作过程中碰到了,很可能造成了损坏,你可以试下进行MBR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忘了exfat了吗,这个才适合你的U盘。

适合大文件是适合但是。。。你也看到了我的目录。。。你懂的!

网友:
WINhex查看下DBR 重写MBR 就能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