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N68V-U

楼主(2014-05-26):
各位大侠,求翔升N68V-U的BIOS.

网友:
接收吧 宝贝!呵呵

网友(2014-07-09):
我发的 那个账号的密码忘了  晕死了

网友:
正好有一个 不复位不跑码的,试一下你这个 看看能不能OK

网友:
果然不错,刷好了我的这个型号的板。。。感谢了

网友A:
刷是刷好了,但发现所有的USB接口都无法使用,供电正常,插是USB鼠标或U盘 系统里有提示,但提示:WINDOS无法识别USB设备..。。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板的问题,还是BIOS问题,有人用这个BIOS文件 遇到我这个现象吗?

网友:
5V 供电是正常的  数据针也没有短路现象。。。

网友(2016-08-22):
引用 网友A:
刷是刷好了,但发现所有的USB接口都无法使用,供电正常,插是USB鼠标或U盘 系统里有提示,但提示:WINDOS无 ...

估计是板子硬件有问题

网友:
无法识别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2016-10-01):
插4P 掉电能刷吗   不掉的时候CPU 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
我这个也刷开机了,USB 一样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