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iPhone4不震动。求助大神。

楼主(2014-05-26):
前几天手机不知道怎么回事,不震动了,切换静音和普通模式也不震动了,去维修店看了下,说不是振动器坏了,说啥排线坏。修起来可麻烦。求解。谁遇见过这样的问题,讨论下

网友:
谁遇见过这样的例子。求教我

网友A:
把它插220V就能震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它插220V就能震动了

插了就报废了。我擦,你太狠了,如果我不懂,后果。。。。

网友:
是不是 厕按键的软排线被你弄断了

网友B:
我碰到过的嘛  就是耳机插孔的线

网友:
如果这个你也信那你就真。。。上班压力大,开个玩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过的嘛  就是耳机插孔的线

这个有可能,咋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过的嘛  就是耳机插孔的线

可是也能静音,耳机插上也能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