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 TFT185W红绿蓝交替闪烁

楼主(2014-05-26):
如题,AOC 18.5液晶,通电开机有AOC标志显示,然后屏幕全屏交替出现红绿蓝三种颜色,显示器是绿灯的,接主机没显示,这是什么症状?

网友:
刷ROM程序看下

网友A:
程序丢失,刷机的解决!

网友:
查一下驱动板子。不行直接换掉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丢失,刷机的解决!

请问要用什么设备刷程序?

网友:
哥们,刷程序吧

网友:
好像是24C016坏了吧

网友:
插拔下屏线,不行的话只能刷程序,或者清24.

网友(2014-11-17):
你可以检查一下,屏接口与时序芯片通讯正不正常。或者码片问题。

网友:
先确定主机没问题那就是显示器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
刷MCU程序试试看。

网友:
还原出厂设置  或者在菜单里重置下

网友:
屏线搞一下,不行的话,就换个24C16,一定会好。

网友:
刷mcu 试试

网友:
先看看VGA接口有无六角二极管 去掉来看,如果还是一样  就刷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