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v不显示

楼主(2014-05-26):
     今天接了一个华硕a55v的机子,电流1.1左右,插不插内存都一样,电压都起来了,最后刷bios好了,  机子南桥型号是: e215a915 slj8e     显卡型号是n13m-ge1-s-a1 主板图片附上:

asus k55vd 独立.rar

网友:
,一直找呢,谢了

网友A:
我这个主板型号是K55VM的板号,不知道你这个VD能不能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主板型号是K55VM的板号,不知道你这个VD能不能用呢

下面有K55VM的BIOS

网友B:
给你来一个K55VM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来一个K55VM的BIOS

华硕的BIOS有些刷了会花屏,K5系列的,下载来下次有用,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上的帮助,已经解决了,后来下的论坛里的K55VM的(板号),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2014-07-15):
这么简单啊!

网友:
华硕的笔记本。bios是爱坏的、

网友:
华硕bios就是不好

网友(2016-01-04):
引用 网友B:
给你来一个K55VM的BIOS

请问ia是2.0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