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大神们救救这显示器吧,三星740N加信号出现各式色条

楼主(2014-05-26):
先上图

1电源板5v   15v正常
2信号板屏电压5v正常,,
3信号板芯片和屏电路板芯片温度正常,,,,也已经代换过屏线,,波涛依旧………………
,,,,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这是三基色信号的问题  你找到这些信号  应该是少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三基色信号的问题  你找到这些信号  应该是少电压了

,,,呵呵呵呵还没搞定,,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