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进牛奶清理后掉电

楼主(2014-05-26):
接外地客户发来进牛奶E40 一台,拆后看到情况比较严重,用洗板水洗不掉牛奶,接了点热水,倒上去拿牙刷刷了一用卫生纸擦干,放在BGA上面调200度,烘20分钟。加电上电2.4掉电,在加电在掉电,这种情况会不会是有短路呢,测各电感阻值正常,想到之前修过PF3坏,PC69短路的,顺手去量PF3,不通。在量PC69不短路,有腐蚀,在料板上找一个保险换上去,量一下通了。换了一PC69。在开机还是掉电,按开关测各电压没有1.05V.找到图纸PL20供电芯片是PU6.直接换掉。加电晕死,还是掉电,测PF3一边19V一边0.23V 。我累了去,怎么搞的,在测阻值0。晕了这种情况以前见过,比较少见。是不是后面有短路呢,取下PF3测对地阻值正常,用镊子夹住PF3两端加电电流跳变很有感觉,又找了一个保险放上去接屏加电亮机,一气呵成。修复。

网友:
要是有图就好了,这样干看有点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