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新手的,老鸟飘过。

楼主(2014-05-26):
今天在论坛里看到一贴子说的是新手跑线路的问题,里面提到说不要听声音,要看数字显示1的时候才表示你所测的两点之间为通。我想说的是以前没有用过万能表的新手看了以后照此做的话会走入误区,会迷糊的,理论上来所测线路之间没有元器件,也就是无阻状万用表应该显示0表示无阻是通路的。真实情况可不一定是这样的。就拿你新买的数字万用表,打电阻档红黑笔相接,之间没接任何东西上面所显示也可能不是所说的0而是0.3,或 是0.4以上还有更高的。可以认为是两表笔本身的导体内阻,但也有的是误差。 指针表可以校准,数字表可不行。怎么办?若是红黑相接显示数字很小可以忽略不计,认为它就是0。下面我要说的新手就要注意了,万用表越用越久误差会越来越大,有的表红黑笔直接相接蜂鸣档显示8到20的都有,有的更离谱。电池电量不足的时候误差也是相当大的,比如电池电量不足的时候你测5V的电压直接会显示6V 多到7V,测电 阻所显示与实际电阻也相差甚远,新手们哪天测电压的时候发现本是5V的变高了要考滤一下是不是万用表电池电量不足,可以测个好板看是不是也有这么大的偏差。这样就分清是谁的问题了。不考滤的话嘿嘿,直接怀疑电压问题,最后肯定一团麻 。有了误差怎么办,电池电量不足的直接换电池,万用表老化或者是别的原因引起的,用表之前两笔相接看看误差是多少记住就行了,实际测的时候所显数值减除这个误差,剩下的就是所测实际阻值。比如两笔直接相接阻值显示20,测电路的时候之间无元器件的线路显示20,就认为是通的。有元器件,所测值减去20就是所测元器件实际阻值。我用表之前就习惯两笔对接先看一下误差。这个习惯对去面试工作的时候有用,想想看面试的时候拿表就用,若那表误差很大又不去考滤的话
。还有个问题在这儿想跟刚来的新手们说下免的走弯路,万用表叫了,响了不代表就一定是短路了哈,响了叫了代表所测线路阻值偏低。有的表是100以下就叫,你的甚至200以下就叫,特别是那些,你用他用大家用的旧表,谁用谁知道哈
。新手们路线路的时候,确认了表的误差,跑的时候听声音就可以了,叫了的时候再抬头看下表根据所显阻值来判定两点间的线路是否直接相连。对于修电脑我也是个新手这些都是我根据以前在工厂修PC板时得到的一些心得写出来希望对于那些 刚步入维修行业的新手有所帮助,老手们有什么意见也可以提出来,我也只是个新手谢谢了,

网友:
支持一下。适合新手。

网友:
我听卖万能表的伙计说过 数字万能表误差是可以调的

网友:
万用表是有误差的

网友:
说话怎么调呀,能具体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