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电流0.7-0.9-1.04-1.2.-1.4-1.02 -1.1-0.9不显

楼主(2014-05-26):
E420 料号 LLW-1 AMD MB  103302-2
裸板 开机电流在0.7-0.9-1.04-1.2.-1.4-1.02 -1.1-0.9不显 。.测试u6001 上5脚是散波。在网上下载了3个BIOS 故障一样 测试内存有波形跳变。显卡27M 晶振无电压 无波形 换了27M 故障一样 测试显卡供电 0.9 正常 1.8 1.5都正常 测试显卡上的电容没有短路。外接也不显示 换了屏也不显 。这个是上了黑胶的显卡 216-0809000 。用热风吹了显卡 故障也一样。我不想误判,是不是显卡?、、??、请老师指教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之前有台和你差不多一样电流,用DGA加焊下就好了

网友:
用示波器打看有没有持继的波形,看过内存没有,过了就干显卡吧

网友:
很明显是显卡的问题。来吧。上机器。

网友:
BGA下显卡,基本都是这个故障现象

网友:
耦合电容量一下啊

网友:
灌了黑胶的 。不敢加温哦 要爆珠的。PCH 也是黑胶 显存4颗也是黑胶 。害怕掉点

网友:
一般情况用风枪吹过还是不亮 加焊都没什么用  要么就换

网友:
慢慢把显卡清理,拆下来重植基本搞定,但也有可能是北桥故障

网友:
看电流跳变很明显已经找到了显卡,只 是显卡有些数据不通所以又回到了从前。应该是脱焊请BGA加焊,黑胶可以焊的,但是要慢慢来。。。实在不行拉下来重做,

网友:
取下来重新值一遍吧

网友:
这电流  很大的可能是显卡      先干在说

网友:
取显卡的风险比较大,干脆直接换主板吧

网友:
230度   煮一下显卡     不会爆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