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主板进水

楼主(2014-05-26):
联想C466主板进水,通电后自动上电到0.3几,EC发烫,更换EC后,触发正常,能上电,但只能上到0.4左右的电流,测试各电感电压都正常,但有时总线1.05V只有一半的电压,时钟供电只有1.几V,换了个时钟芯片,供电正常,也能亮机,由于进水的机器得多测试,待冷却后再上电,发现不亮机,电流只能到1.0几,测各供电总线电压还是只有0.56V,升压电容只有5V,但对这个部分用风枪吹下又正常,冷机后再开又不亮了,换过SC413两PWM的升压电容,都一样的现象,由于手里没有SC413更换,到此来取经,请教下是不是SC413引起的故障

网友A:
换了SC413故障一样,唉纠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SC413故障一样,唉纠结啊

用风枪吹过就正常,是不是你做的时候没有做好啊。

网友:
楼主风枪吹的位置的背面仔细看看  有时候不是正面的问题  而是背面!

网友:
可能是进水没处理好吧,还有就是哪个芯片不稳定,总之不好搞

网友:
CPU电压出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