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没桥供电维修,新手可以看看!

楼主(2014-05-26):
板子是七彩虹AMD大板!

经过测量供电,发现桥供电没有电压,导致没时钟,和没复位!AMD的时序是为内存供电 VDDA  CPU供电 桥供电 总线供电 时钟 复位!

这个板子是给维修过的,芯片给人换了, 经过测量芯片的1.5.7脚,芯片的7脚没电压,7脚是开启脚,7脚受控于两个三极管先叫Q1 和Q2吧。

测量发现,7脚连接Q2的C极为低电平,Q2的B极受控于Q1的C极,Q1的B极的低电平!这样就是,Q1B极低电平,C极高电平,而C极是连接Q2的B的,所以Q2B极高电平,给导通了三极管,后C极成为低电平,7脚变低电平!

现在我们就要跑线,跑Q1的B极受控于谁,怎么没给高电平来! 这个高电平一般是桥给的,或者是某个信号给的!
我们跑线~~

Q1的B极跑到了二极管旁边,不过不是两件二极管,他的线被压在白色的标号下面, 后穿孔到达后面!

我们看到2个孔,上面的那个孔就是后面穿过来的,经过跑线,来到了CPU座子旁边,连接一个三极管的B极

先不要管这个是干什么的,看来他的B极也是受控于同个信号!
再继续跑线
跑到了一个电容的一端,一端接一个103的电阻,一端接地, 103电阻一端接CPU电源管理芯片的47脚,一端为3.3V上拉,
看来是103电阻坏了,导致3.3V没过来, 后三极管子的B极为低电平!把103电阻换了! 供电上来,跑码,维修结束,自己一个人,测量电压的时候没办法照相,只能一些地方照而已!

不错

网友:
这线跑得不错!没图照样修主板?

网友A:
哈哈,你怎么就知道是电阻坏了,不会是其它地方拉低了信号?

网友:
非常强,这线路都比你跑出来了,基地的培训真的没有得说,有机会一定前去培训下

网友:
楼主没图纸都可以分析那么清楚么  是不是看图纸修的 有图就要分享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怎么就知道是电阻坏了,不会是其它地方拉低了信号?

哈哈,我不会测吗?

网友:
学习一下,跑线跑得好。

网友:
楼主跑线的功底不一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地培训的学员就是厉害,我还不知道cpu电源管理芯片还管桥供电呢!

时序是那样过去的而已..要是Intel的要是桥没有.那就CPU供电稳没有了..时序而已

网友:
楼主写的够详细啊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LZ技术厉害,跑线功夫了得

网友:
我今天跑一块板的开关针到IO都跑不出来 ,不能同日而语啊

网友C:
板子跑线还真要真功夫,我也试跑过好多都跑不出来。

网友D:
CPU供电芯片47脚是干嘛的?是不是PG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子跑线还真要真功夫,我也试跑过好多都跑不出来。

这都是日积月累来的经验啊,很多时候有了经验都不用跑线就知道测量点在哪了,所以我们还差经验啊

网友:
103接提应该是CPU的电源好信号吧

网友E:
楼主能顺便说说inetl的时序吗,那些供电顺序我忘了

网友B:
实地培训的学员就是厉害,我还不知道cpu电源管理芯片还管桥供电呢!

网友:
学习了,基地出来的就是牛,还不是一般的牛。

网友:
又是一个经典问题

网友F:
电源管理芯片的47脚是PWRGD脚吗?我还想如果怕跑线麻烦的话,看能不能 直接把Q2卸掉,因为很多维修朋友跑线技术可没有楼主好。

网友:
功底不错,跑线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源管理芯片的47脚是PWRGD脚吗?我还想如果怕跑线麻烦的话,看能不能 直接把Q2卸掉,因为很多维修朋友跑线 ...

有一些AMD的板子吧Q2这样去掉,能用是能用,不过可能关不了机子,AMD的时序比较严谨~

网友:
经验很重要 只能一点一滴的积累

网友(2015-10-09):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芯片47脚是干嘛的?是不是PG啊?

可以这么理解,应该是PG信号开漏输出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地培训的学员就是厉害,我还不知道cpu电源管理芯片还管桥供电呢!

这里应该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满足后发出的PG信号开启桥供电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顺便说说inetl的时序吗,那些供电顺序我忘了

INTEL时序一般是内存,桥,总线,CPU。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怎么就知道是电阻坏了,不会是其它地方拉低了信号?

如果这里CPU VCORE主供电正常的话,说明CPU电源管理芯片的47脚开漏输出的PG信号工作电压正常,排除三极管本身BE级之间阻值击穿短路拉低B级导通电压的原因,就是103电阻阻值变大开路引起的故障。

网友:
支持·非常喜欢这样的帖子·技术贴

网友:
怎么练习跑线

网友:
网上有很多种方法,背面跑线要用到镊子。

网友:
这个故障还是比较简单的 呵呵主要是跑线

网友:
跑线不会啊。大神有空教教吗

网友:
学习了楼主厉害分析的很好

网友:
跑线路,费劲

网友:
实地就是牛啊,要理论有理论要经验有经验

网友:
楼主说什么我都听不懂,看来我都不如小白白

网友:
跑线需要经验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这里CPU VCORE主供电正常的话,说明CPU电源管理芯片的47脚开漏输出的PG信号工作电压正常,排除三极管 ...

对头,Q1管的C极应该还有一个上拉电阻。
配服楼主的跑线技术。跑线让我很头痛。

网友H:
请教一下,这两个六脚芯片是什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下,这两个六脚芯片是什么?

请问是在什么旁边的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问是在什么旁边的呢?

就是上面数据泵边上的两个六脚元件。估计是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就是上面数据泵边上的两个六脚元件。估计是二极管……?

找个图纸就知道了,可能是起到防静电保护作用 的。

网友:
我只知道换芯片。不好放一边了

网友:
问题我没看粗来

网友:
跑线对新手来说是道大坎啊

网友:
板子跑线麻烦

网友:
真佩服这份耐心啊,我最愁跑线,跑着跑着跑偏了是经常的事儿,楼主对时序和各种电路关系理解的肯定灰常透彻才能跑这么明白吧!虚心学习!榜样!榜样!

网友:
桥没供电,我也修过不少,过来支持一下吧,感觉CPU没供电的才是最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