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分析下

楼主(2014-05-26):
我的工作站是HP的XW6600,我发现主板上有个芯片上的散热片特别的热,就想往上面加个风扇,然后去电源上接电,我把一个软驱的供电接头给拆开了,然后在试风扇时不小心这两个头连到一起了,然后电脑自动关机了,我把两头分开后在开机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把电源线拔了恢复BIOS设置过十几分钟,插上电电脑会自动加电开机,但还是转一下就又关机了,然后亮红灯有 滴 滴的两声告警,响三遍后就没动静了,在按开机键还是一样风扇转一转就停了,我觉得应该是电源或主板短路保护了,但是怎么让他恢复短路保护呢,我把主板上和硬盘的电源接头都拔了,电源插上电里面的风扇就转,这是不是电源不正常,是不是电源短路保护了?这个要怎么修呢?请高手指点,或给点维修地址,我在北京机器在老家邯郸。电源型号是dps-650lba。

网友:
12V短路,找专业人士修吧,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吧。要不你的主板挂彩了。

网友:
没有电源啊,淘宝上买个要3 4百大洋呢,请问那里有专业修电源的,给个地址北京或邯郸地区的?

网友:
+12V输出电压端可能有短路,查一下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如果你是12V碰线短路。可能是12V输出整流管问题。换个整流管看看。

网友:
是12V碰线短路了,等我拿到电源拆开给大家发图片,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我在淘宝上买了一个新的电源,回来试了一下,这个电源插上电风扇就转的,新电源也开不了机,可能是主板短路保护了。

网友:
电源内部短路保护,修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