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HP G42内屏不亮

楼主(2014-05-26):
有个HP G42内屏不亮,外屏亮。测 屏上没有屏3。3V ,亮度EN 也没有,用
示波器
测屏上,数据和时钟线上有波形,安说显卡已认屏了,为什么屏没背光没供电呢?哪的事呀?
显卡

网友:
测 屏上没有屏3。3V ,亮度EN 也没有,------沿着这找了。

网友:
换个屏亮不?

网友:
有图一路摸过去,没图只能跑过去,当然也可以上拉3。3碰一下看显示不?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看看是屏坏,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屏换过了,一样,显卡被上家加焊过,

网友:
应该是显卡 的问题吧 ,直接拉个3.3看看能不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