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集显,开机掉电

楼主(2014-05-26):
机子待机0.03 开机上升到0.04 0.05 左右,就掉了,南桥好的,IO好的,南桥有发出S3# S4# 到EC ,开机后3V 5V 正常产生,不会掉,无CPU供电,南桥的复位没有出来,有谁修过的,说下,南桥,EC都换过

网友:
查一下,EC发的SUSON和MAINON信号

网友:
这两个信号都有,就是刚有,就掉电了,发给CPU芯片的开启信号都有

网友:
上电那么小  查一下有没有短路    另外重点看一下 MAINON之后所开启的电压

网友:
这个就麻烦了

网友:
主板各芯片都查了,短路的没有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引起的 ,遇到过一样的故障,开机电源上一点马上掉下来,电源等指示灯闪,换了原装的适配器就好了

网友:
好像是缺一组供电的现象哦

网友:
备下来。好好用。

网友:
修过一个放电管子击穿的,把南桥也击穿了的,换南桥跟放电管子就好了

网友:
转换电压是否有短路??

网友:
3,5V的后级是不是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