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头松动要仔细!

楼主(2014-05-26):
注意了遇到这种AC头的要仔细看看有没用松动的图上标示出来的,这几天遇到几个了,修了待机换了电容,甚至开关都看了,不容易发现!
      联系邵阳E46G,松动导致接触不良有时可以开机,有时就不行!但是又很难看出来是AC头的问题拆下来才发现松动了!而且焊脚由于松动的原因经常插拔而打火花变黑,导致焊脚也脱锡!分享给大家,多多加分哦!

网友:
联想的好多款,都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是不是刮刮,焊上一烙铁就能收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刮刮,焊上一烙铁就能收钱了?

不是是图中箭头标的圆圈圈那里,他是钉住的永久了就容易松

网友:
华硕的本也有好多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是图中箭头标的圆圈圈那里,他是钉住的永久了就容易松

我就是说那个铆钉一样的地方,把那个铆钉上边和下边的铁片刮掉氧化层,用焊锡把它彻底焊在正极的铁片上让它们成一体的,是不是就不用换电源口了,又节省了点成本!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联想的好多都这样!

网友:
这种AC接口遇到几个松动或断开的。

网友C:
头子坏了的时候,后面应该不会有电压,或者电压不正常,楼主没在不好的时候测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说那个铆钉一样的地方,把那个铆钉上边和下边的铁片刮掉氧化层,用焊锡把它彻底焊在正极的铁片上让 ...

这样也可以但是我遇到的焊脚拖了焊了好久都不粘锡,不牢就只有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头子坏了的时候,后面应该不会有电压,或者电压不正常,楼主没在不好的时候测下吗

不是彻底坏事松动了,有时有有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