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T8282M换过以后自动上电了

楼主(2014-05-26):
原故障不上电IT8282M换过以后自动上电
什么原因?原IT8282M-CYT,换的新的IT8282M-CYL。

求指点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刷bios好的。

网友:
也是,脚位配置而已。

网友:
8282很容易坏的,再刷个BIOS完美了

网友:
新板子新故障

网友:
原来BIOS也会导致自动上电啊?

网友A:
BIOS也会导致自动上电    楼主主板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也会导致自动上电    楼主主板什么型号?

VIA+AMD_V星MS7244--IT8282M

网友:
这种IO很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