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方正R410SU怪异的CPU供电VID--一刀搞定

楼主(2014-05-26):
   今天,同行商家送来一个方正R410SU的笔记本,上电源显示电流0.080后掉电,直观是缺电掉电,应该有一路供电没出来,掉电,应该好修,报价收机开拆。
   一拆开光板测电流,0.200A几秒后掉电,200多毫安,应该CPU供电没出吧,找CPU供电电路,呢吗,居然是个二修机,cpu供电ic都没有装。
   还好,有咱迅维网,图纸马上找到,刚刚的。打开一看,是oz8291sn.在料板上找到一颗,装上,电流上到0.490A,但是看还是没有跑码,CPU应该还没有工作,检查cpu电压0.49v,电压不对,接做检查开关管,好的,检查供电芯片OZ8291的3脚VIN,12脚VR_ON,13脚28脚的VDD电压都有,怪了,再查19脚的pg信号VR_PWRGOOD,居然也是对的,连供电时序vcore后的PWROK,H_PWRGD,PCIRST# / PLTRST#信号都有,很正常,就是VCORE电压不对,取下CPU,电压ok了,1.50v。突然想起了VID信号,一查全是1.04v,测二极体值,都是295,取下cpu测二极体,都是945,说明cpu是接触好的,换cpu也是一样,查VID表,应该是这样的:真么都是1,高电平啊。cpu就没有出来正确的VID。真么办啊,百度姐姐说vid与BIOS有关(超频),姑且一试,刷BIOS,还是照旧。后来一想,不是要低电平吗?咱给他断开不就行了,查图纸,是R544,R545,R546,R547,R548,R551,R552这七个电阻联通的,把他们全去掉,不就行了,拿个主板一看,这几个电阻都没有装,直接线通,拿出飞鹰刀片,一刀切开,装上测试。欧拉。
   一刀在手,天下我有,哈哈,就这样搞定。

网友(点评):
全切开貌似电压可能偏高

网友:
牛逼   还可以这样搞定  赞一个

网友:
小见,VID这玩意谁动它啊!

网友:
估计还是有隐患的,毕竟CPU的电压,估计会是动态的吧

网友:
你可以把他们接地吗

网友:
vid有没有详细介绍的

网友:
牛B   断线后电压时多少 正常电压时多少呢?

网友:
楼主你是把7个节点都用到段开了是么?

网友:
要我最选用电压最低那组先试试

网友:
各种组合都试过,电压从低到高,和表里表示一样,不知怎样,就1.5v的ok,而且开机运行很流畅,就当是超频吧,呵呵,vid的工作,没详细研究,就按表给个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