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掉键盘数字1一直跳出来

楼主(2014-05-26):
接到一台联想K41A的笔记本。故障为数字1一直跳出来。打开文本一直输入1.
首先把键盘拆掉,还是一直输入1.排出键盘问题。更换键盘故障依旧
拆机看主板上没有进水的地方。
打开图纸对应的查看。没有键盘排容。从接口直接进入EC..在论坛里面查看了一下。之前也有网友遇到过。更换EC ,BIOS无效。有的说是板层有轻微的短路。量了一下键盘接口的对地值都在670左右。都正常。
有的说把键盘接口和EC的脚从主板上挑起来。直接飞线能解决问题。但问题是不知道1是接键盘接口的第几只脚。因为手里有这种坏的键盘。干脆直接把键盘拆开看对应的脚是几脚。
这样顺着电路就找到了1是对应的第7脚。现在要做的是把接口端和EC端对应的脚挑起来飞线。 果直接如此。飞线以后问题解决。键盘所有按键都正常使用。。。。。。。手机效果差了点。理解理解

网友:
首先给自己占个沙发

网友:
键盘拆成这样  NB  我拆键盘 老是出现小问题

网友A:
笔记本键盘没拆过(装不上)!问楼主:笔记本键掉怎样安装????

网友B:
能详细说一下吗?为什么原来的线不行非要飞线就好了呢?

网友:
不用这么夸张吧

网友:
键盘这样的故障到没有修道过 ,大多都是键盘 或者EC问题 ,只能说楼主中奖了

网友:
可能是PCB微短路

网友:
这要费多大功夫。

网友:
面厉害的嘛,拆的那么散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键盘拆的老帅了

网友:
好经验哟 。 。

网友C:
需要把EC那只脚夹断吗,还是直接飞线就好了?

网友:
楼主牛B 啊 键盘拆成这样  我佩服死你了

网友:
键盘拆成这样  牛啊

网友:
我还也为ec坏了呢     这个不好看吧 键盘我还没研究过  有图纸吗 怎么和ec对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键盘没拆过(装不上)!问楼主:笔记本键掉怎样安装????

我是拆坏了的键盘。原机的是没有拆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把EC那只脚夹断吗,还是直接飞线就好了?

把EC脚挑起来。不然没有用的

网友:
牛一样的问题!!!!!!!

网友:
我的笔记本也是,拔掉键盘一直逗号,不过开机半个小时后又能恢复正常

网友:
可能是板层有问题吧,不然怎么可能飞线就可以解决呢,楼主细心啊

网友:
两头断开飞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详细说一下吗?为什么原来的线不行非要飞线就好了呢?

这种应该是板层有轻微短路的原因吧

网友:
NB呀,都拆成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