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31c <g31t-lm2 ver:1.0>跑e9坑爹

楼主(2014-05-26):
l-ig31c <g31t-lm2 ver:1.0>跑e9,最开始客户拿过来跑do,因为我没插内存,而且一直长鸣,就以为是u座虚焊了,加焊了还是不行,后又刷了BIOS,不行,就看帖,看他们有的说要插内存,于是一插还真跑码了,高兴塞,可跑过d5就挡e9,换了不同频率的内存还是不行,于是我就把刷了BIOS的芯片插过去,不跑e9了,但内存还是挡d4 55,就换条子, 后终于换到667的过了,以为就好了,屏是点亮了可坑爹地方也来了,用了一会儿就花屏,换了几根条子无果,仔细一瞧,板载音频接口处有三个管子,其中d2那个炸了以为是这坏了引起的,于是就在差不多的板子上换了个,再开,一会儿还花,靠,这板修这么多问题,是迄今我修板遇到故障最多的一个,没法杀北桥,故障依旧哦,高手们来赐教下子,再有个BIOS也可试试,求教这是下载亮机花屏这个且重启要很久才亮,原来那BIOS点不亮,这是下那个 联想 L-IG31C G31T-LM2 VER 1.0无打印口

网友A:
我认为应该杀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应该杀北桥

杀过了,不过还是花,内存也没问题,内存供电都正常

网友B:
可能北桥损坏了。加焊没有起作用吧。要换一个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北桥损坏了。加焊没有起作用吧。要换一个北桥

我也是这样判断的,因为我加独显就没花,多半要换北桥,第一次遇到g31的北桥坏,还真是坑

网友C:
楼主,这个BIOS能用在有打印口的板子上吗,我原来的板子不支持E8400,求教

网友:
主机图在附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BIOS能用在有打印口的板子上吗,我原来的板子不支持E8400,求教

e8400支持,就是打印口能用不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