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535 二修不亮待机0.38A

楼主(2014-05-26):
同行送过来一ACER4535,不亮,说换过显卡,能开机,但是通电待机0.38A。
拆机测得显卡供电+1.8V有0.49V电压,断开PWM电感后节点,还是有0.49V电压。显卡发热!
查了所有转换电路无果,无奈下将此电压直接飞线到地,手摸整板,发现还是显卡发热厉害,结合分析猜测通到显卡的3.3V因显卡内部击穿,漏过来的电流。果断摘除显卡,通电无电压了,待机恢复正常,更换显卡ok!

维修们以后遇到类似故障可以采用短接到地的烧鸡大法试试!

网友:
短路了 烧鸡打法  还是很好实的

网友:
这样万一不是显卡 会不会把显卡弄坏了

网友:
是待机状态下 显卡1.8V 有0.49V 电压吗?

网友:
显卡短路造成的电压不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