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不出CPU供电,断开95831的24PIN PRO 脚就有供电

楼主(2014-05-26):
联想G470 开机电流去到0.32A。不出CPU供电,也没集显供电。拆掉CPU 、不断开95831 24PIN 的PRO  脚也有。惟独拆掉CPU,断开95831的24PIN PRO  脚。就有CPU供电  和集显供电。这是什么问题?各位大哥能指点下部?

网友:
请教下大师们,断开95831  24pin 后,能装上CPU上去试试么?会不会烧CPU?

网友:
刷程序及换桥

网友:
U坏的几率比较高 之前也修过这样问题

网友:
断开PRO脚能出供电只能证明芯片是正常的,  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方法, 真正问题还是出在I2C总线上.

网友:
这个CPU坏的多

网友:
做桥可能性大点,

网友:
这机器刷BIOS,在别的机器上试试CPU好坏

网友:
查下这个电压有没有出来啊,我上次修过这机器不出CPU电压,就是这个问题哦,先别急着换南桥啊

网友:
做桥吧  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2014-07-21):
g470 有新CPU换上试试

网友:
是不是有那种铁壳壳管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