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直流电源好啊

楼主(2014-05-26):
想入手一台直流电源 不知道哪种好、、纠结啊 各位 给推荐推荐

网友:
目前来说我觉得这个是最牛B,最实用的。体积比常规电源小得多,而且它是用牛的。
我最喜欢的是:它的表头反应为100ms,也就是一秒十次刷新。进口高端才用的。
四位数显精确到ma(信五位的你就输了)
要不是我手上两个电源的话,我早买一个了。
偷偷告诉你,它很便宜,才三百多,秒其它牌子600以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