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笔记本不开机修复 附EC及BIOS

楼主(2014-05-26):
前段时间帮朋友修了台Dell N4030笔记本,故障现象是电源短路不开机。开始用直流电源接上发现电流很大,下图中较大的贴片电容烫手,拆下发现短路。另外还查出一片USB供电芯片及钽电容损坏。

更换电容后开机又发现风扇不转,电池不充电,用示波器检查EC芯片没有信号送出,先用编程器备份出原机的EC及BIOS,更换了下图中的EC芯片后风扇及电池均正常了。

这是部分损坏的零件。

最后附上原机的EC及BIOS供大家下载
(说明:原机不是程序损坏故这两个数据是正常完好的)
DELL N4030笔记本EC及BIOS(板号DJ1

网友:
牛B呀。可以备份下啦。

网友:
这几个都是烧坏的吗  怎么烧了这么多

网友:
修起来好纠结  19V  5V_USB  加EC都有问问题 确实问题比较多 ……

网友:
怎么多的问题都比较楼主搞定了。

网友:
我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怎么备份EC程序  好心的楼主求教

网友:
EC也能备份???

网友A:
不是EC控制芯片,是EC ROM,在边上有一片8脚存储容量较小的EEPROM芯片,将它拆下放在编程器里读出的二进制数据就是EC控制程序。主板上另外有一片8脚存储容量较大的EEPROM芯片,这里存放的是BIOS程序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EC控制芯片,是EC ROM,在边上有一片8脚存储容量较小的EEPROM芯片,将它拆下放在编程器里读出的二进 ...

这两个是不是一个在EC旁边,一个在桥最多是南桥旁边?

网友(点评):
你说的对极了。

网友:
是不是自带程序的ec啊

网友:
多谢楼主,现正需要ec BIOS程序

网友:
楼主版号多少啊

网友:
不错,挺有耐心

网友(2014-07-14):
不错的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真好需要  在问下 这个机器在待机情况下 出3V  5V吗

网友:
挺细心地楼主!我现在碰到 难修的基本放弃 没时间搞

网友:
这机子修过很多了  但没有遇到过BIOS坏的,都 是拆开就好了  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能拆机就好了,真是神手了,18楼的你都烧了哪几柱高香啊?!

网友:
经验很丰富啊!楼主你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