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有一个智能风扇控制的电路图,不太会分析这种

楼主(2014-05-26):
有懂的帮分析一下,谢谢, 我主要是那个PNP管子出来和LM358放大器的怎么输出和反馈怎么反馈,因为反馈是加的一个电容在反馈端,输出又控制三级管,三级管又加在5V,有点搞不懂.只知道一开始他会导通,其他不懂了,请大师帮写出这个的工作原理出来,要祥细一点的,比如那个电容在这里怎么工作,三级管怎么配合电容工作等

网友:
你看错了吧,LM358控制Q2导通,它的3脚才是反馈脚,2脚是负相输入端。

网友:
CPU风扇控制,那个电容起滤波和抗干扰作用免得控制电路出现干扰。当CPU温度升高LM358 2脚电位升高,比较器输出低电平时风扇全速运行,当CPU温度下降LM358 2脚电位下降风扇减速运行。不知说的对不对,仅供参考。

网友:
你好,谢谢你的解答,但是我是这里想不通啊,CPU温度高的时候那IO应该输出高于3脚电压吧,3脚电压这时我算过,5V分压得来3.31V,根据放大器原理2脚是反馈或反相输入吧,3脚电压要小于2脚电压才能输出低电压,可是上面提示2脚电压是在0到3.3V之间变化,所以想要1脚输出低电平那2脚应在3.3以上的电压,与上面所标的0--3.3冲突啊,2脚和3脚最多是相等与2脚小于3脚,这个时候LM358就一直有高电平输出

网友:
从上面分析1脚永远不会有低电平输出,第一脚多多少少都会有电压出来,所以三极管的B极电压之前是2.5V,那现在B基又应是多少V呢,怎么来算,出来啊......

网友:
电容在这里不是滤波吧,他的充放电直接影响反相电压,可是我分析不来怎么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