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通病 C600屏幕三分屏,外接显示器正常,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5-26):
(无正文)

网友:
你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哎,当时我好想是做了显卡好的,两年前了,记不大清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A:
一般来说 加焊一下显卡就应该OK 的 !

网友:
显卡很有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 加焊一下显卡就应该OK 的 !

哦,没BGA,找开原电脑城的师傅加焊下吧,50元焊一下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屏幕有可能吧

网友:
直接干显卡,很明摆的事

网友:
我遇到屏线断了,出现四个屏幕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4分屏的  当时换了显卡好的

网友:
先换屏试试

网友:
加焊显卡就好了

网友:
果断加焊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没BGA,找开原电脑城的师傅加焊下吧,50元焊一下

50块焊一次,有没有保修啊,这生意做得!!!!

网友(2014-07-06):
换屏正常,坏的屏拿到联想同接口的机器上一样是三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