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MS-7610 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4-05-26):
MSI MS-7610  P41T-C33 主板不跑码  量了各个供电正常  开机一会CPU发烫   怎么办  原来的BIOS不行了 刷的时候可以读芯片都是不可以清除   在求一个BIOS

网友:
没见过,,,,,,,

o0飝兲 -4 严禁灌水

网友:
现在好了  我换了IO

网友:
BIOS是挂在IO那边的吗?

网友A:
搞不懂!CPU发热是你散热没做好??到最后是IO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CPU发热是你散热没做好??到最后是IO问题!!

是想说CPU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