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165 CPU供电问题求救

楼主(2014-05-26):
请教个问题
联想U165   CPU供电上管烧了,换了上下管,开机上管温度特别高融化了,不跑U,断开CPU电感,查上管开启脚电压10V了,ISL6265A也换过了,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A:
示波器看上管驱动波形。

网友:
上管焊盘烧了,是飞线连接的,通电一下线就断开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看上管驱动波形。

上管 有电压无波形

网友C:
测下瞬间输出没

网友:
是不是G级线找错 了哦

网友:
不会接错的,我现在把CPU供电电感拆掉了,上管开启脚电压10V  .上管输出电压也是10V 电感也不发烫了

网友:
铁壳MOS管里面的小点接是是34脚   大点接是是下管外壳, 上管的外壳接的是公共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下瞬间输出没

拆开电感有输出,但是电压是10V,开启脚电压也是10V     上官开启脚没有波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管 有电压无波形

上管有电压,说明上管直通。测芯片,估计坏了。CPU可能也挂了,不要再上CPU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管有电压,说明上管直通。测芯片,估计坏了。CPU可能也挂了,不要再上CPU试了。

上管开启电压10V  输出10V  拆了电感测试的,   CPU是板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管开启电压10V  输出10V  拆了电感测试的,   CPU是板载的,

芯片都换过2个了

网友:
查芯片检测输出电压的反馈电路,反馈回路电压估计有问题。

网友:
没有电路图,不知道怎么查,有高招没有指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