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不充电,电池正常

楼主(2014-05-26):
求助,惠普G4充电故障,单用适配器不开机,电池能开,不充电pq48之前电压正常,3脚后只有0.5左右,待机电流0.5A Quanta

网友:
pq48烧坏了,内部短路了,已经更换,故障仍然存在

网友A:
后面还有坏的吧,吧后面的电路断开,看看是不是拉低了

网友B:
你运气真好我手上有个和你的一样的机器不过我的事华硕的超极本,进水了,故障一样,充放电芯片和管子我全换了没用,机器最后直接把电池供电断开从电源口飞线大公共端,电池废了

网友:
pq48开启条件正常不?

网友:
先不要 考虑冲电问题,保护隔离都没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运气真好我手上有个和你的一样的机器不过我的事华硕的超极本,进水了,故障一样,充放电芯片和管子我全换 ...

你这样能行?保隔不通EC都不工作,你是怎么让电脑启动并工作呢?

网友:
保护隔离过了吗??

网友:
感觉这机器温度很高!问题也多!

网友C:
测下电池检测到没

网友D:
待机0.5A 还是0.05A啊  这么高的待机 有短路吧

网友:
追查下来源,芯片引脚和手册

网友:
这机器垃圾的狠,这也看见过一台不冲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待机0.5A 还是0.05A啊  这么高的待机 有短路吧

确实是0.5A,我觉得挺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还有坏的吧,吧后面的电路断开,看看是不是拉低了

后面断开试了,还是一样,问题应该出在前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下电池检测到没

电池检测到了

网友:
适配器都不开机,你先把这个修出来估计就好了。。。

网友:
有没有人能帮我分析一下这块电路是怎么工作的,新人学习中,不太懂

网友(2014-06-26):
换个充电器试试

网友:
一看就知道保护隔离没过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2014-08-11):
解决没  同求答案

网友:
查芯片的条件满足了没有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