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AOC显示器开机有灯,就是不显示,菜单也有

楼主(2014-05-26):
AOC显示器开机有灯,就是不显示,菜单也有

网友A:
灯管或是高压部分电路有问题

网友:
还是没搞定

网友:
有菜单,直接刷程序啊。 是不是AOC L171的机子。

网友:
你都没说明白是不是没有vga信号啊,开机灯管亮了没有啊,能按出来菜单应该是亮的啊。看看驱动板vga口后面的几个二极管是不是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或是高压部分电路有问题

都能显示菜单了,怎么还会是背光部分呢?

网友:
1 主机是否正常显示?2 VGA线是否不良?3驱动板故障。

网友:
是不是暗显啊,外接灯管看正常不,一般都是高压板跟灯管的问题。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一下如何解决的吗?

网友:
最后如何解决的?能说说嘛学习下。

网友:
就是呀,解决了把经验分享一下,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