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ID0数据恢复。

楼主(2014-05-26):
今天早上接一电话,问raid0可以恢复数据吗?我问盘有没有问题,对方说盘没有问题,我说拿过来吧。接到盘一看是3块320G的硬盘,用MHDD测试只有一块盘有几个红块,应该没什么大问题。问是什么情况,对方说是开机后找不到盘了,到磁盘管理一看三块磁盘显示动态脱机,点重新激活磁盘无效,我接到机器一试结果一样,这个无非是动态磁盘结构被破坏了。由于他比较急所以也就忘了截图了。raid0很好恢复,硬盘又没有什么问题,就用winhex分析出盘序,块大小之后用RS重组提取数据。由于没有截图就用虚拟磁盘做了个raid0简单说一下raid0的恢复。
这是由操作系统创建的是软RAID,软RAID的开始位置是63扇区这个是相对于win7以前的操作系统说的,win7以后的就不一样了。DBR的开始位置已不在63号扇区而是在128号扇区,也就是说软RAID的开始位置在128号扇区,这个位置我也不确定我的机器是128号扇区不知别人的机器是不是。下图是动态磁盘的MBR,分区表只有一个类型为42的分区,大小为整个磁盘大小。最后1M的空间是动态磁盘的数据库。保存了分区信息,日志,私有头备份等。

下图是动态磁盘的私有头信息占用一个扇区。私有头信息见下表。

下图是在128号扇区找到的DBR。可以确定软RAID开始位置是128号扇区。

下图是在2号盘找到MFT文件记录,由于3号扇区是数据无法确定块大小,继续向下寻找。

在两块硬盘的1048704号扇区都是MFT文件记录,看到花圈的地方了吗。一个是40一个是60,用60-40得到块大小是32个扇区。

分析结束,winhex重组,画圈的地方要填上开始扇区,因为是软RAID。

重组后数据重现。

网友A:
这么复杂啊,我什么时候能学会啊

网友B:
我以前也学过,数据恢复,但是需要记得很多,逻辑性很强,忘得都差不多了,很挣钱的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学过,数据恢复,但是需要记得很多,逻辑性很强,忘得都差不多了,很挣钱的这个

不会那么容易就忘了吧?

网友C:
太复杂了!什么时候能学会、学通!!!还是不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复杂了!什么时候能学会、学通!!!还是不学了!!

真有那么复杂吗,这可是最简单的了。

网友:
写的非常不错

网友D:
其实我喜欢看别人写的东西,自己写出来的总是怕别人笑话,写的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喜欢看别人写的东西,自己写出来的总是怕别人笑话,写的不好。

需要有奉献精神的人,才会愿意写东西,多写也能自我提高。

网友:
真心厉害 WINHEX果然强大

网友E:
请问楼主,要是你RAID 0 中硬盘要是坏了一块(就是坏了,修不好了),还能恢复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要是你RAID 0 中硬盘要是坏了一块(就是坏了,修不好了),还能恢复不

问得好,楼主能问到这个问题,可想楼主对数据恢复也是很了解,或许就是个数据恢复高手,我就说说,说的不好别见笑。RAID0的存储顺序是数据分布存储到组成RAID0的硬盘上。下图是RAID0的数据存储状态图。

根据RAID0的数据存储状态RAID0在有一块盘损坏并且无法修复后数据是无法恢复的,即使用数据恢复软件扫描出来的也是一些比较小的文档,不能超出一个数据块的大小。其实RAID0出现你说的问题基本数据是无法恢复的,因为RAID0没有容错能力。不知说的对不对请指教。

网友:
学过使用这winhex 软件,可惜由于少用,现在都不怎么会用了。

网友:
新手路过,都没见过数据回复高手啊

网友:
还未学到winhex,但先见识一下。

网友F:
太难了  学数据恢复可以去哪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太难了  学数据恢复可以去哪里啊

懂硬盘维修的,自学就可以了。

网友:
不愧是高手

网友:
楼主你师出和门啊。。。。。。

网友(2014-06-25):
引用 网友A:
这么复杂啊,我什么时候能学会啊

RAID0是RAID级别最低的,但是读取和写入速度最快的,就是没有容错功能。

网友:
好 复杂····不懂      只会用免费软件 恢复·~~

网友:
楼主还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多发点呗

网友:
看着看着我就瞌睡了 学一样技术不简单啊

网友:
这个真看不懂啊。。。想学恢复,貌似好难的样纸。。。

网友:
高手,佩服,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