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电源12v 5v输出电压偏低

楼主(2014-05-26):
一杂牌电源12v输出电压是10.5V    5v输出电压是4.5V    3.3v输出基本正常是3.4V     此电源是一个sdc2921芯片的   拆开没有发现有电容鼓包现象,300V大电容正常,两个13007正常    更换817和431还是一样,    大家看看是哪儿问题?    是不是sdc2921芯片坏了? 如果坏了可以拿什么代换?

网友(点评):
输出电压低应该在输出极找问题,看看高频整流二极管性能怎么样,输出级滤波电容,还有稳压二极管。

网友A:
要带负载测量输出电压,不知是空载还是带负载测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带负载测量输出电压,不知是空载还是带负载测量的。

空载和负载时一样的

网友:
看一看12V、5V输出的反馈取样电阻,如阻值正常可在12V的取样电阻上串接1-3K的电阻,反复调整到12V正常为止(这时5V也应该正常了吧,除非5V的取样电阻没有和12V并在一起,要另外串接)

网友(2014-09-08):
反馈电阻,稳压模块,电容,查查找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