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一台AOC显示器开机白屏

楼主(2014-05-26):
一台AOC显示器开机白屏,怎么弄

网友:
主板控制主芯片和3.3供电正常不,在有一个就是屏本身的毛病

网友:
用通用板测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一般都是驱动板或者屏的问题。

网友:
看下屏供电   驱动板上给的   有了 再看屏上的保险

网友:
楼主应该把显示器的型号报上,屏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