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与MOS管区分方法

楼主(2014-05-26):
三极管与小的MOS管除了看型号区分外还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区分。测量依据如下:

综上所示:
区分测量如下:用二极管档,先用红黑表笔交替测量2、3脚,有500左右数值的是MOS管,无穷大的为三极管。
三极管区分类型:红表笔放在1脚,黑表笔测2、3脚,都有500左右数值的是NPN型,无穷大的是PNP型。
MOS管区分类型:黑表笔放在2脚,红表笔接3脚,有500左右数值为N沟道,无穷大为P沟道。
注意:此区分方法是在确定元件好的情况下所测,500左右数值不确定有偏差。

补充内容 (2014-8-27 13:19):
最下面的两个错了,左下的表笔去掉,只有一组数值的,之前看过的朋友,对不起了,希望没有误导人。

网友A:
为群众扫盲,楼主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群众扫盲,楼主辛苦了!

谢谢,终于有人能回个帖了。

网友:
楼主总结的好呀!正有点迷糊呢!!

网友B:
本人一般用指针表测量,对这个测量方法有异议。欢迎讨论。就算你这个是数字表的二极管档,我感觉有问题

网友:
o0飝兲 -4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人一般用指针表测量,对这个测量方法有异议。欢迎讨论。就算你这个是数字表的二极管档,我感觉有问题

还真没用过指针表,有什么问题欢迎指教,我刚学的。谢谢。

网友C:
其实在维修中不分MOS管(三脚)和三极管,可以互相代换

网友:
谢谢分享,希望论坛多些基础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在维修中不分MOS管(三脚)和三极管,可以互相代换

但是它们的导通电压不一样,而且一个是电流控制一个是电压控制。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我也分不清呢,总觉得都差不多,三极管和mos管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名字不一样,一直这样认为的,谢谢楼主给我们涨姿势了

网友:
哎呀!!!楼主这东东太有用了!这下好了可以随时判断是MOS管还是三极管,上次碰到一个台式机主板就不知道那个三个角的是MOS管还是三极管

网友:
区分测量这方法好

网友:
新手感谢,还是没咋个懂哦,不过还是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是它们的导通电压不一样,而且一个是电流控制一个是电压控制。

因为有电压才形成电流,所以电压和电流同时存在的,可以互相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在维修中不分MOS管(三脚)和三极管,可以互相代换

这个能通用吗 有互换经验没

网友:
对于三脚管,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