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ENGTX460 1G 使用中突然无信号风扇狂转

楼主(2014-05-26):
自从进入炎夏气温后, 这张自用的华硕ENGTX460日前开始发生正常使用时无端画面突然变无信号/风扇狂转的现象. 有时关机等一段时间会好又可用上一阵子, 有时候开机可以看到BIOS/视窗LOGO画面但过不几秒又变黑狂转. 直到前两天一开机就直接狂转/主机板哔哔哔有如完全没插显卡, 个人判断是12v/6pin供电部份发生问题于是就把PWM的散热片拆下来观察.

手指放到EPU ASP0905电源晶片上, 有画面时有温度, 无信号狂转时变凉. 各MOS量了一遍没有击穿的现象, 然后灌一些免洗助焊剂在ASP0905脚四周, 300度5中段风补吹一下, 结果插回去电脑里又可以用了. 这次撑的时间比之前久, 大约有8-10小时, 以为说好了, 没想到到了深夜突然又旧疾复发, 感觉应该不是有什么烧掉而是某线路接触处于边缘状态.

再取下来用同样温度风速重吹一遍, 结果这次图中红圈内的贴片电容直接单脚斜翘起来站立, 另个焊点用放大镜看还明显留有残余焊盘.

这颗ASP0905华硕客制的PWM晶片应该是RT8867A一模一样的remark, 电容连的脚位好像是6-FB/7-COMP, 不知有无前辈可指点这颗CAP的参数是多少? 小弟坐等感激不尽.

看3脚开启电压是否有 很多自然黑的都是开启电压问题导致,另外这个卡是核心控制电压的,所以核心虚焊也可能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
没搞过啊!

网友:
买个新的去...对照了修..好了再把新的买掉./.

网友A:
先刷个BIOS试试,华硕的BIOS容易坏掉

网友(点评):
大师,能说明一下,显卡BIOS掉了,会时亮时不亮,同时有时还正常吗,,

网友B:
先换个好的风扇试试先

网友:
有元件发热过头??

网友:
1.        其实我有两张一模一样的作SLI, 坏了这张另张还是好的, 但是想到0402那么小取下来很麻烦, 又没有电容表.
2.        不供电/不侦测, 无法刷, 况且这应该是电源的问题, 无关BIOS.
3.        风扇是好的没有问题, 狂转是PWM哪里不对劲(应该是12v供电瞬间中断)造成的.
4.        诚如上述, 有画面时PWM晶片是烫手的, 不过这正常, 是因为把上面导热垫和散热片拿下来的关系. 那几次开机看到画面仅几秒时刚好被我抓到指头放在上面, 一旦失去信号/狂转, 就变凉.

我得先知道电容值是多少的, 补上去再说, 其他是后话.

网友(点评):
楼主慢慢搞,,问题你一直没有找到,时高时不亮的显卡共电是正常的,为啥会这样子,,,呵呵,你们慢慢猜测,,我就不说了,最好没事把GPU拆来下玩玩,玩得差不多在用胶水贴上去

网友:
回答一下我自己问题, 发现这颗还有还有另外一颗remark叫UP6206, 网上有找到两张相关图纸, 看起来应该是33pF/50V无误. 待我换上去再来报告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换个好的风扇试试先

跟风扇有什么关系- -  你还正式维客

网友:
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跟风扇有什么关系- -  你还正式维客

你是没遇到才这样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是没遇到才这样说

另块好的我把风扇插头拔了, 开机OK, 此可能性应可排除.
电容也补回去了, 状况仍如第二次重吹后, 不再狂转/主板直接哔哔哔不侦测.
下一步考虑把PWM晶片吹起来看看底下有没虚焊, 不过QFN我没做过感觉比较麻烦. 再来就是要过电时想办法测晶片好坏, 这点我得在板上多爬些文再说.

网友:
LZ修好了没 把经验分享一哈撒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另块好的我把风扇插头拔了, 开机OK, 此可能性应可排除.
电容也补回去了, 状况仍如第二次重吹后, 不再狂 ...

修好了没有呢?

网友:
买个好的对比修!

网友:
会不会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之前mos没有量得很彻底/有疏漏 - 因为还有另块好的所以不上电交叉测量相对也变得简单.

图中的第2/3相的两组上mos, 电表打二极体档, 红棒放在D极(后面), 黑棒放S极(123脚), 好的那片全部都为1, 坏的那片2/3组停在~1700约15-20秒, 才跳成1. 右边1/4相跟好的那片上面所有也一样, 都是直接1, 就算D/S测棒颠倒几秒再放回, 也是在1秒钟之内从~1700跳到1. Mos吹下来单独量不会这样(证明mos是好的), 测底下空焊盘还是这样.

除了pwm旁边还有几颗sot323的管还没交叉测试以外, 我想基本可以判断asp9505内的2/3相的ugate driver挂了, 得上淘宝买晶片来换.

Qfn没我想象中难, 晶片+板子上所有周围脚都上锡, 中间接地只有晶片上锡/板子上吸干净, 再助焊剂/5段风/350->400度吹上去就服服贴贴了.

网友:
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芯片今天到了, 周末来焊.

网友:
先用放大镜观察是否有虚焊,如果没有线查看3脚,32脚,看电压是否稳定。如果不问题,查看相关线路电阻电容是否有损坏

网友D:
新芯片焊上并确定焊点良好后, 之前2+3相的上mos卡20-30秒才复位1情况消除. 上机过电仍然哔哔哔不侦测. 拆下再量mos, 除先前右上方4+1相上mos仍然正常外, 这下2+3上mos和所有下mos D极红棒到S极黑棒全部变成导通无阻抗. 没闻到味道也没听到声音, 决定停止进一步扩大事态, 包起来送华硕皇家, 台币850希望原厂可以搞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新芯片焊上并确定焊点良好后, 之前2+3相的上mos卡20-30秒才复位1情况消除. 上机过电仍然哔哔哔不侦测. 拆下 ...

楼主是不是以报爆费了。。今天才上线,不然可有会说一点啥,结果晚了,。。。此卡你要是真听论坛中的那一些傻B 说的,BIOS问题,,IC 什么型号问题,,拆装,没事换换这个不爆费才怪,,从最简单的现象来说,能亮的显卡一般是达到那一些条件,才会正常显示,最少不像楼主说的,没事去搞主共电显存和GPU能认到显卡的,显卡,基本上是共电正常,不亮不显示,都是一些小共电问题,能亮时能跑3D全正常,不要想了,不是GPU问题,,BIOS 只要是真真维修显卡的人都懂,BIOS问题是不存在显卡会点亮的。像楼主的显卡是可以亮,结果一定时间内风扇狂转。。那就是说输邮在一定的时间内保护,可能共电全无,导质不亮,,为啥这样那样,,这样可能存在问题很多但是都是一些细节性的共电,,及一些别的外载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不是以报爆费了。。今天才上线,不然可有会说一点啥,结果晚了,。。。此卡你要是真听论坛中的那一 ...

没有, 我很清楚是供电的问题, 并没有没头没脑去搞那些不搭嘎的. 换了PWM晶片并有确定焊工无虞, 但上电后变成只有先前右上角没圈起来的两组上mos依然正常, 其他原来有问题圈起来的两组和所有下mos全部呈现短路状态, 至此决定放弃自我维修, 在没有完整图纸情况下明显超出我能力范围, 直接包起来送原厂花点钱看看还有没救.

网友(点评):
那是你没事搞成这样的。烂搞成这样的,这种问题,我是修得很多,GTX460也不是啥高档货,基本上过保,同时这类的卡这类的问题,,也不是啥主控IC这类的问题,也不是显存共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BIOS试试,华硕的BIOS容易坏掉

你是新手吧?时显时不显,有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估计是显卡供电的电压不稳定,,,

网友:
换了好想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 我很清楚是供电的问题, 并没有没头没脑去搞那些不搭嘎的. 换了PWM晶片并有确定焊工无虞, 但上电后 ...

那请教一下您评估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