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供电芯片5负电压不出

楼主(2014-05-26):
DELL PP38L待机5 负电压没有,3v和公共端都有电压,测量的5V电感上管D级有19V S级没有电压,下管都没有电压,这个该从哪里找问题呢,另外上管的S级和下管电压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
抓波!另外,有些电脑待机时有3V没5V(还是有5V没3V搞不准),找图纸按时序修!!

网友(2014-12-19):
按图纸顺腾摸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