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英特尔集显外接正常内屏灰屏无字

楼主(2014-05-26):
外接显示正常,内屏灯管亮无字,屏,屏线,CPU,内存,都排除,LCDVDD   3.3V,其它需要测量什么,大神指点,小弟维修的少

网友:
加焊北桥   纯属经验

网友:
amd 的还是英特的,建议换北桥

网友:
测屏接口!!

网友:
北桥坏或北桥虚焊了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
查屏接口时下

网友:
先别动桥  先看看屏接口 有没有腐蚀 断线的情况 然后在动桥  AMD北桥容易虚汗

网友:
打屏线接口组织,你会有惊喜。。。多半是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