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i插电电源灯不亮

楼主(2014-05-26):
前几天正常,关机,今天打不开了,插电源,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熄了,按开机没反应。
不插电,直接开业没反应,拔掉电源,再插上,灯不亮。只有拔下电池,再安上了插电源,电源灯能亮一下就熄。
拔出电源不下电池,再插就没反应了,下电池,再上了插电源,电源灯能亮一下。
这是什么问题?
已测电源没有问题,电池也有电!

网友:
祝楼主好运并期待楼主结果!!!

网友:
检查保护隔离和充放电电路

网友:
应该是掉电  应该有什么元器件坏了

网友:
祝愿楼主好运,尽快修好收钱

网友:
拆机查查板

网友:
待机正常不?

网友:
t410i修了好几天没弄好,ibm的机器太坑了,几个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我不会修啊,现在情况是电源指示亮了,按开机,开机按钮亮,屏幕没反应
感觉没有启动

网友:
有没有保护电路

网友:
你都没有检测的工具,说的太模糊了

网友:
现在按开机灯能亮但是,没别的反应。
风扇没转,感觉cpu在供电,亮灯过一会,cpu那很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