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G无待机电流

楼主(2014-05-26):
一台宏基4738G本本。上直流电源没有待机电流,拆开检查发现很干净,没有烧和氧化问题,量PQ27一边有19V 输出没有电压。测控制脚是19V,正常应是8V左右,测PQ28的5脚是低电平,测充电芯片PU1 22脚有19V 2脚为3.8V,13脚为0V,充电芯片换过了,IO也换过了,会是那里问题?

网友A:
直接将19V拉过去也一样没有待机电压、还有那地方还有相关的?

网友:
继续查保护隔离那块!!

网友:
4738G我昨天也修到一台,也是PQ27有19V进出来确实5V,G级也是5V,果断换了PQ27好了,触发OK亮机收钱

网友:
应该还是保护隔离,找出问题了 应该很好解决啊 喽驻加油

网友:
好像记得是有 个双2极管特容易坏,一时想不起来那位置了

网友:
你先检测芯片的工作条件,供电VDD REF等

网友:
PQ27 ,PQ28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楼主,你的图不清晰,我特地下了份图纸。我看了下,请问PU1的21脚VDDP有电压吗?PQ27的控制脚是PR147和PR148分压得到的,你看下是不是有颗电阻有问题导致分压没有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将19V拉过去也一样没有待机电压、还有那地方还有相关的?

这样子拉是没有作用的,反而很有可能故障扩大,我建议你以后碰到这种 ,千万不要走什么捷径,除非有信心的,不然绝对有苦的。

网友:
还是保隔电路,你重点查充电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谢谢大家的解答,报告一下结果。是电源头的问题,电源头的地接触不良。就是有点怪了。电源头不良怎么还会有19V呢?

网友:
这机子还有个毛病就是coms电池电压被无故拉低的时候,无法触发,你仔细看看你的是这种情况吗?

网友:
路过学习 学习 学习 修好记得恢复

网友:
还有acin有多少伏?

网友:
把那个pq28去掉看下电压是不是还是低电平

网友:
保护隔离的问题,找G极的19V,这里容易出问题

网友:
旁边几个电阻量一下

网友:
隔保的问题,但是还是要把时序分析好,一步步去查,肯定会修好的,加油

网友(2014-06-29):
毛病 不好修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