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脑修复E46L掉电、额 结局出乎意料

楼主(2014-05-26):
机型:E46L
板号:DAOLL6MB6E0  REV e
   机器客户拿过来说点不亮,打发走客户上可调,自动加电  电流加到1.3几    明显电流异常有短路  摸了摸 内存条发烫  换根儿内存上电测试,电流跑到0.6级循环几下 又掉电了  而且掉电之后不重新拔插一下电源头就加不起来     以为是内存电路那边可能被烧坏了  量了下  正常  目测整板  无异常   上电测试内存信号点 能走内存啊 为什么掉电呢      量了量几个转换电压 都正常  内心纳闷儿  咋可能啊   一般各路电压具备了 应该不存在说是会掉电啊     上论坛看了看  有人说是这个板子Q53异常   看了下主板上的Q53    就是个普通高端啊     这玩意儿就配合出个电压  1.5出来了 他就是正常的啊  排除掉      又考虑到主板自动加电    量了量COMS那边  没啥异常      内心纳闷儿了  这机器尼玛信号都快走亮了  不缺电压 咋会掉电呢  看板子发呆    灵光忽闪 莫不是一直处于开机关机状态?   拔掉开关,插电源   不自动加电了    哈 有戏   镊子一哗啦   哈 亮机了     你妹的 搞半天开关那边坏了 尼玛这开关量的还挺正常  疑惑    去你妹的 挑了你    故障解决   麻溜的给客户报个价  !  OK  票子到手

    难不成这就是传说中的通病么   !

网友:
开关一直处于低电平状态

网友:
这情况特殊,除非开关腐蚀,并线啥的

网友:
这样也行!楼主运气好,细心很重要!!

网友:
那它之前的1.3A的电流内存热是怎么回事儿呀?客户的内存也坏了吗?

网友:
不太明白 开关量的不是好的吗?是不是线的问题,还是恭喜下大洋到手 羡慕

网友:
p这故障很有个性啊,楼主也是细心人一个

网友:
还没说内存是怎么回事,发烫有没有坏。只有大洋到手才是。哈哈,,,

网友:
内存没坏吗,

网友:
有些开关用久了有一点小短路

网友(2014-07-15):
继续努力啊   期待你还有更好的经验来分享

网友:
这个不多见,我遇到过排线插拔多了,搭铁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