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1942sp 稳压二极管

楼主(2014-05-26):
这个板子,里面这一部分 里的稳压二极管和R109的作用是什么,这里的R109我的实测阻值为0.15欧, 故障为5V不稳。。。。求科普一下。。。

网友A:
把二次电源输出的电容全都换掉!试试!高压板原件有没有短路呀?
不行就换一次电源芯片!
光耦,431或一次电源的大小电容也有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二次电源输出的电容全都换掉!试试!高压板原件有没有短路呀?
不行就换一次电源芯片!
光耦,431或一 ...

你说的一次电源和二次电源是什么呢?能说说吗?

网友:
至于那个稳压管可以拆下来量一下,我也一直想知道二极管并一个小电阻干什么?没学过!望大师赐教!
不过我见过那个二极管短路或反向也有阻值的!都是一次电源烧得不行了换件时测出来的没敢上电,
所以不知道那二极管坏是什么现象!

网友:
5V跳论坛上有说换开关管好的!你也可以试试!反正我没遇上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一次电源和二次电源是什么呢?能说说吗?

一次电源是开关变压器到220V插座之间的电路,二次电源是开关变压器之后的电路!
这都不了解吗?不会吧?

网友:
R109是电流检测电阻,3.3V稳压管应该是起保护作用,当过电流超过3.3V是ZD101导通将反馈电压限制在3.3V。仅供参考。

网友:
我是新手  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