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500g硬盘问题

楼主(2014-05-27):
日立500g硬盘hds721050cla362通电转20秒就不转了 bios认不到盘 是什么问题呢 还有修复可能吗 求答案

网友:
磁头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具体用MHDD检测一下看看。

网友:
优先查板,板坏可能导致不认盘不转等,用MHDD查下,纯DOS进MHDD,然后PORT选盘,先亮BUSY
再亮DRDT和DRSC表示板好,否则板坏,如果板好的在查下固件。

网友:
凤城 -10 不禁言你,只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