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41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4-05-27):
板子比较新   技嘉GA-P41-ES3G    独显板子     首先怀疑IO  接二连三换了5个IO     IO是技加专用 IT8718-F-S    F-S这种不分版本
只要是技嘉专用 IT8718F-S  都可以用   可换了这么多还是一样

英特尔的ICH7的南桥  待机条件   IO 的待机电压    都有          RCTRST#   VCCRTC    rsmrst#  都是正常   32.768KHZ 没用示波器
晶振两脚有电压 也有压差    换过晶振  谐振电容  106电阻
=================================================
IO 102脚 也就是slp_s3 一直都是低    没有被南桥置高      唉                 IO 的106脚PANSWH 有高---低---高    跳变       103脚PWRON 也有高-----低------高   的跳变    就102脚 出问题
====================================================
这个应该就是南桥出的SLP_S3 发到IO 这个脚  没变为高电平    现在是  南桥待机条件都是正常的   版子较新   不太想去动南桥

网友:
102脚到南桥是否有断线或者南桥有问题

网友:
楼主继续修好了,发一下什么问题

网友:
确认一下板子上有没有供电短路。没有的话拿掉cpu上电强触电源绿线和和黑线,摸摸有没有热的元件!
可能不是个好方法,但是在你没办法的时候试试呗!
摸摸网卡热不!

网友:
感觉南桥的几率比较高

网友:
万事俱备,只欠SLP——S3,请先加焊下南桥,实在不行那只能忍痛割爱算了——换吧,

网友:
干桥吧,答案就出来了

网友:
都测量还不行就换南桥吧

网友:
都正常 那就干桥了   不用多想

网友:
干桥啊!不行就换

网友:
要是条件正常 还是不行 就只能换桥试下

网友:
确定测量都没有什么问题,就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现在的主板不好修了!!!!!!

网友:
如果不是桥的问题,肯定是SLP_S3被什么东西拉低了,可以跑线看看,看下拉电容或者电阻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还是赶紧换桥吧

网友:
南桥几率比较高。。。

网友:
先跑线,再不行聚只能干南桥了

网友:
不行就BGA南桥吧

网友:
*脏话*。。。。你这是娶媳妇不入洞房啊。。怎么看都似乎很嫩,很丰满。就是不脱衣服干啊。。。。。抱着板子说:我再看会!!

这句话经典,其实很明显,应该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打下对地阻值,或者人为拉个3V电压到这个脚上 看看能不能触发,

网友:
楼主最好跑个线,看看SLP-S3是不是有短线,还要注意这个信号是不是还开启其他信号,有可能是被拉低了。可以用万用表点在IO测量点上,点开关,看看有没有瞬间高电平,如果有的话,可能就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查一下COM号芯片和时钟IC,有没有问题?

网友:
桥的事,没有搞好呀

网友:
PSON#是否,高-地 跳变,打开电源开关。或者有断线

网友(2014-07-21):
我觉得你IO到南桥断线了

网友:
学习  中   是不是   BIOS问题

网友:
应该南桥坏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
强行加电试试能跑码不~

网友:
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