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遇到奇怪问题,后来明白了912SW 开机慢

楼主(2014-05-27):
这个机子是清华同方的显示器,AOC代工912sw
不开机或者偶尔开机
拆开发现开关 坏了 换完 能开,但是开机等很久才亮灯,认为是开机慢
听到电源板有噪音 嘀嘀嘀的漏电放电声 但是机器能用
我就发了电源板回来 换上后 还是开机慢 但是没声音了
---------------
其实是 发光二极管的 绿色灯坏了 坏了一半 让我误判
最后机智的 把发光二极管旋转180度,OK
------------------
结论:电源板有问题,有杂音,开关按键坏,指示灯二极管坏了一个颜色
万万没想到

网友:
指示灯二极管坏了一个颜色,还没见过

网友:
那个二极管还有这作用

网友:
嗯,指示灯坏是挺坑人的!有一回一台hkc显示器就是这样客户说插电呆一会儿才亮,明显电容的事儿!
换了电容他是关机状态,开关是好使的指示灯是坏的,好家伙我咔嚓咔嚓的按了有一分多钟也没见出无信号!
还以为有别的问题呢!这顿研究,后来发现按完开关得等一会儿才亮,后来找了个兰色的发光二极管换上了!
才看见按完开关灯先亮几秒钟以后背光才亮!

网友:
第一次听到发光二极管还能转180度用的。

网友:
没见过有坏了一半的二极管

网友:
发光二极管旋转180度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直接把这个二极管拆掉不要  不行吗·~

网友(2014-07-16):
谢谢分享,长知识了,可以旋转180度用

网友:
今天学习一个经验 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