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A760M v 101 跑码 滴滴报警

楼主(2014-05-27):
M3A760M  v 101初始故障  跑码不全  换电池   跑码更多  还是不显  有滴滴报警   求思路

网友:
从网上下载一个bios试了 不跑码了

网友:
刷回原来的呢?

网友A:
先刷BIOS,不行就打内存阻值

网友:
内存几率比较大 内存周围的排容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像是过不了内存,全面查下内存的各个工作条件是否都已经正常了。。

网友:
或者是查下外部接口电路正不正常。

网友:
刷回原来的故障依旧了   滴滴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BIOS,不行就打内存阻值

报警声 不是内存报警

网友:
最后还是查出问题了    客户自己在家 跳了清CMOS的跳线     理清一下维修全过程   客户送修 通电不显 也说了清过cmos  拆板检修   不跑码    看是AMD主板 先检测电池  电压偏低  1.7V   更换电池   跑码 !  跑码但是不显 伴随 滴滴  报警声   ,后刷BIOS 故障依旧  ,百度了一下 说CMOS挑错 也会报警   跳了一下  竟然OK  故障比较简单

网友(2014-06-28):
4软325忍21软

网友:
cmos跳错应该不会跑码的

网友:
一般都是内存总线电压烧坏咯    不用刷BI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