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购置一台焊接设备,求助我该如何选择?

楼主(2014-05-27):
单位焊接一些实验板,基本每次10块以内吧,每块板子基本是0402 0201的等表贴器件,还有3 4个BGA。所有的产品基本都在2500个点左右吧,PCB大

小基本都在13CM*20CM(这样形容应该了解我们产品大概的样子了)

求大神指点需要购置什么焊接设备?回流焊的是不是就基本能满足了?大概什么价位的能满足我们?每个月估计最多用3次左右吧、、、、、

网友:
楼主可加我QQ:2449647216  我帮你推荐一下。

网友:
如果熟手的吧,基地那随便一台都可以做到。。

网友:
这种问题还来问啊,单位用,什么贵买什么

网友:
搞一台YAMAHA 贴片机 以台回流焊呀

网友:
迅维里有好多都挺好

网友:
迅维里 多的是这些设备。。。

网友:
感谢大家的支持,如果有任何需要,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咨询,我们迅维BGA返修台质量和售后都有保障,各个价位段的都有,根据楼主的情况,你可以看下CF360T这款,性价比最高,机器操作简单直观,可以先联系我咨询。

网友:
贵的就是好的,怎么买知道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