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60卡LOGO坑爹的二修机器改电路修复

楼主(2014-05-27):
       接到一台G360卡LOGO,二修机,目测啦下板子,显卡别人做过,显卡供电别人把上管拔啦,还有就是PU3上个貌似烧啦个小洞,别人也干过,可能没修好别人安啦个坏的上去啦吧。
    然后开始维修,补上管,然后换掉PU3,PU3上面标号是JL=,查资料是RT8204A毫不犹豫换啦一个,然后通电,坑呀,电流有点小短路,摸PU3有发烫,难道是没换好,又换一个,还一样,测第2脚供电脚,19V被拉低到12V。
    难道是显卡有问题,换啦一个,故障依旧,难道可能是一修哥换啦一个不是原型号的?,查图纸,上面标的是OZ8111,晕这是什么芯片?不认得,又搜不到资料,这下怎么办?
   没办法,给显卡拉一个电压过来看看能不能行,把1.05V电压拉过来,好样的,居然跳过去LOGO啦,可以确定就是因为显卡核心供电没有产生导致的!
    现在又不知道PU3原型号是什么,算啦,既然机器能正常工作【应该独显不能正常工作】,何必那么麻烦,进去BIOS不独显关掉不就行啦!
   关掉独显,装系统一切OK,机器正在测试中!
   真不知道PU3本来是什么型号,有谁正在修这机器的,能不能给说一下它究竟是什么东东?

网友:
牛逼的威客

网友(2014-06-27):
要是后面有供电没有出来 是不是HWPG不会抬高

网友(2014-05-27):
不错。。。又改电压,,,下次我也改改电压了

网友:
这样也行,下次也改来试试

网友A:
只怕加大了那个1.05电压的负载,用久会不会烧那组场管。

网友:
不知道 客户能不能接受 没独显啊

网友:
恭喜楼主速修成功

网友B:
这样的机器能用多久啊

网友:
佩服楼主的果断改电压,要做到很难,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机器能用多久啊

应该可以用很久吧,因为我在BIOS里边把 显卡设置成只用集显,那就不关独显什么事情啦!其实我上次一台B470出现过集显电压出不来,同行给的钱又少,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导致集显电压出不来,我试过给集显拉个电压,然后能开机,不过进系统蓝屏,那个机器不能设置成只用独显,后来迫于成本关系,放弃维修啦,只要工作时不用到独显就OK啦,

网友:
可以这样改么?

网友:
楼主可以说说是怎么改的吗,开始19被拉低成12,改了就19V就正常了,要是有图发来看看给我们菜鸟学习就更好了

网友:
在不影响时序的情况下 (借)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
还要说一下,BIOS里边改集显后可把连的那根线去掉,防止独显供上电后产生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怕加大了那个1.05电压的负载,用久会不会烧那组场管。

改完BIOS后把那根线剪断,如果谁不小心把BIOS恢复到显卡自选选项就会再次卡LOGO,那再连上那根线再进BIOS改回只用集显,再断开那根线,可能用独显的时候要有什么信号与显卡核心电压相关吧,赚钱第一,不想深究啦

网友:
这个改完了好用吗

网友:
这样能用的久吗

网友:
思路灵活。如果报价够多,应该给客户闹的更稳定些。

网友(2014-06-27):
PU3是OZ8111 显卡供电IC

网友:
改电压的维修,。。还强。。。

网友C:
我直接改了,发现连飞线都熔化了
rockeyuo
正常,显卡所需的电流是很大的,靠单根铜线来维持明显会烧,光散热就是个大问题。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直接改了,发现连飞线都熔化了
正常,显卡所需的电流是很大的,靠单根铜线来维持明显会烧,光散热就是个大问题。